光耦隔离之后怎么驱动MOS管开关?

楼主(2012-02-19):
光耦直接驱动mos管,驱动电流小,发热厉害,频率上不去。。。
听别人说用什么图腾柱,我在网上找了个电路,不知道这样行吗?小弟刚刚接触电路,不太懂,希望大家多多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MOS管稳态时基本不需要驱动电流。如果是稳态发热,说明驱动电压不够,检查一下光耦后的电压(是否太小)和负载电阻(是否太小)。

上面的那个图,总的看没啥问题,但R1的选择很关键,要根据光耦的电流来确定。

楼主:
我提高光耦前的的PWM的频率,那光耦选择有要求,我现在用的是TLP521,需要换成高速光耦吗?

网友A:
这要看PWM频率是多高了。

网友B:
用HCPL3120或316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