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总线问题

楼主(2012-02-19):
初步学习SPI总线 有些理解说一下,希望得到指点订正,  SPI作为一种通信方式,通信时按照起规定的时序发出一系列规律的变化电平    在次有个问题  如果一个芯片或设备有 SPI接口 设定其为主机,在通信时(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只需向规定寄存器写入数据,具体发送过程会由硬件自动实现 ,这个与从机是否具有SPI接口是无关的对吗

   同样的从机接收过程是采用读取指定寄存器还是通过IO 模拟工作时序来接受只取决于自身是否具有SPI接口,与其他无关

这些理解不知是否正确,正确的话是不是也同样使用其他的通信方式(I2C 。。)

先行谢过

网友A:
我只使用过IO口模拟SPI和IIC主机,SPI可以一直发数据啊,不管有没有从机,IIC不行,IIC要ACK信号的。从机模拟没试过,模拟的话要用IO口中断吧,如果一直查询的话太麻烦了。

网友B:
从机(除了cpu)当然要有spi接口,不然怎么接受数据,用哪个接口不是主机说了算,而是从机说了算!

楼主:
楼上能在细说下么

楼主:
那个 主机具有SPI接口发送数据应该是与接收端无关的,那这样规律的变化电平信号发送出去,从机完全可以通过IO口来有效接收这些电平信号,在采用查询或是中断法获得有效信息,不知我这样理解是否有误,错的话在哪里

网友C:
这个就像说话,你说话,别人听懂听不懂,是他的事啊!你说出去记性了,也许你碰到个老外(I2C),听不懂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