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方案,请香水帮忙看看。

楼主(2012-02-19):
TI, pi, SMC, FSMC, hz
半夜有点睡不着,请教下各位这个方案,说来这个方案2010年论证过,因为种种原因暂停了,现在重新启动,一直关注STM32,文档也看了一些,但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这次想在工程中用上,请各位帮忙把把关。
设想如下:

STM32F103ZET6,64K RAM,512M Flash,144Pin

USART×5--- 2全双工+2 RS485+1 ISO7816
FSMC----SRAM(32K)+LCM(128*64)...
I2C---RTC+E2PROM
SPI2---SPI FLASH
TIM3 TIM8---输出8路PWM,频率2kHz,每路占空比可调
TIM1 TIM4---捕获8路脉冲频率0-600HZ变化,希望是沿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捕获

再考虑到5V耐受管脚,勉强刚刚够分配的。

这里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特别有对应实际用过的和香版给予帮忙。
1、USART设置成ISO7816模式时候校验位可以任意配置成奇或偶吗?这个在某些情况很重要。
2、FSMC_NE1接SRAM做内存扩展,FSMC_NE2接LCM,可以这么用或者有什么注意的吗?
3、对于8路脉冲频率0-600HZ的信号,采用“TimX的捕获功能”或者“GPIO电平变化中断”各有什么利弊?(用GPIO的好处是管脚分配会从容些)

网友A:
8路脉冲频率0-600HZ的信号,采用“TimX的捕获功能”比较合适一点.
“GPIO电平变化中断”中断显得太频繁, 不小心处理有可能会漏掉信号.

网友B:
同意2楼的说法。

另外,最好现布置各个外设引脚的分配,看看有没有冲突。

楼主:
谢谢。
1、对脉冲必须保证记录沿变化数量,如果有可能再测量频率。那么“TimX的捕获功能” 和TimX的PWM输入功能差异在什么地方?看了下如果用PWM输入功能,只能是Timx的CH1和CH2
2、管脚分配冲突很大,我在尽量调配开,重体力活。
3、另外看了下USART,木有超时中断?那接收怎么用dma啊。。。。

网友B:
TIMx的捕获功能与PWM输入功能的区别是:捕获功能注重在记录沿的变化时间,PWM输入功能注重在波形的频率和占空比。

PWM输入功能,只能使用TIMx的CH1和CH2,所以不能满足使用2个TIM测量8个波形的频率。但是使用2个TIM捕获8路脉冲频率0-600HZ变化,希望是沿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捕获

对于USART,只要传输数据包的长度已知,就可以使用DMA。关于这个问题,以前有过不少讨论,LZ可以搜索一下。

楼主:
1、对于“8路脉冲频率0-600HZ”信号的测量,最关心的是沿变化的数量,如果还有可能再测量下频率,占空比不考虑计算。
2、"USART的DMA接收",以前讨论是开定时器,5串口这个也太累了点吧,估计要跟做软件的同事先交代下,他们以前都是走的16C55X的路子。
3、管脚重映射是外设级别的,不是管脚级。
4、DMA通道是有一定的绑定关系的。
5、ISO7816模式任意设定奇偶校验可以吧?

网友B:
1、使用TIM的捕获方式配合中断处理,可以实现计数沿变化的数量。

5、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