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恒流源1ma的原理是什么,有高手分析一下吗??

楼主(2012-02-19):
请问这个

网友A:
下面那个运放是个跟随器,对上面那个运放用虚短虚断来算就可以了。只是给你说方法,不代表这个电路是对的哈。

网友B:
V5=V3+(VREF-V3)/2,
V7=2*V5,
IL=(V7-V3)/R5
IL=VREF/R5

楼主:
为什么说这个电路时不对呢,仿真的时候也是1ma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说这个电路时不对呢,仿真的时候也是1ma

网友C:
电路是对的,运放7脚电压是2VREF3.3V,所以注意VCC供电电压

网友D:
这个电路叫做改进型Howland恒流电路。
有关这些电路的详细描述,参见国半的AN1515: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Howland Current Pump
http://www.ti.com/lit/an/snoa474/snoa474.pdf

网友E:
看不懂啊。

网友D:
看不懂没关系,可以仿真验证一下,或者干脆直接接受这个电路。
这是一个常用于Pt100测试的产生1mA的办法,优点是共地压控,而且1mA输出电流也是共地的,内部只用运放(不用三极管、FET、MOS,也不用稳压管)。
这个电路的弱点,是需要两对配对的电阻。

从原理上,应该先看Howland电流源,找一下Bob的视频
national_abd_06 Current Source Stuff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仿真结果跟你的理论不相符。。。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
哪里不相符?

网友F:
是一个很常见的恒流源电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可能LZ用的负载太大吧,导致仿真不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G:

1K也算大??

网友H:
回复 网友D:
这个视频是一系列的吗 能否提供下连接 谢谢

网友D:
回楼上,是国半的一个著名视频系列,地址如下:
http://www.national.com/en/video ... current_source.html

网友G:
LZ是单电源使用,
此时U1A是被倒灌的,未必能保持在1V左右,
你量一下跟随器U1A能否跟随,
另外你的供电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