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如何生成元件总表?

楼主(2012-02-19):
   protel99se原理图编辑中的Reports/ Bill of material 的生成过程中,有当前sheetProject选项,理解是对当前原理图或整个项目生成元件表。但选Project后仍生成的是当前原理图而非整个项目的多张原理图的元件总表?

请问前辈如何生成元件总表?致谢在先。

网友A:
方法没有问题!但需要注意两个问题,如下所示:
1、你对整个项目进行编译了?必须保证项目无error类型的错误。
2、是否把所有原理图都包含在当前项目内?

楼主:
谢谢klchang。
所有的原理图是都在当前项目内。
我只对本项目内每张原理图会之后作了Tools/ERC查错。另我的项目内未使用PLD器件。
另我感到为难的是,在浏览器栏中当仅选择某一张原理图时才有Reports菜单,不能同时选中多张原理图,选中本项目则无Reports菜单。

我对您说的“对整个项目进行编译了?必须保证项目无error类型的错误。”不甚理解。
烦请klchang兄告诉我这编译具体是何操作。

网友A:
由于我更多的时候使用Altium Designer 9.0 ,此软件有编译功能。所以我对Protel 99se不熟,没注意其中没有编译功能,我的理解不对。
给两个建议:
1、可以生成网络表试一下。
2、参考一下protel 99se安装目录下,Examples文件夹下的例子。例子非常不错,应该多多学习。
注意一下你是否有顶层文件,还有各个子图之间的关系设置是否通过端口连接。
以上所说,仅供参考。

楼主:
在klchang的指点下,我发现了问题,就是顶层文件出错。
再次感谢klchang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