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香水城版主关注一下复位引脚的问题

楼主(2012-02-19):
以前也有网友提过,就是复位引脚几分钟后到0.x V的问题,以及开关机几次后复位引脚工作不正常,不知道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也碰到的这样的问题。谢谢!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25923&highlight=
和上面的帖子现象一样。

网友A:
是重放电电容的问题,楼主试一下

楼主:
什么意思?能仔细说一下?

网友B:
就是,再清楚的表达一下,或是把相关的软硬件图示贴出来,这样大家能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C: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nRST 引脚外面可以考虑加个大点的上拉电阻试试, 关注关注.

网友D:
有电路图吗?什么样的供电?

运行的什么程序?

楼主:
和上面的帖子一样的问题。不知道上面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D:
和上面的帖子一样的问题。不知道上面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的情形与前一个帖子一样,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因为我从没见到这种问题,也想不出有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