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个laplace三维图怎么理解?

楼主(2012-02-19):
这个图如何看出极点对响应的影响?
图a,b结合看的话好像共轭极点无论是在左边还是右边好像都一样,在图b里面是对称的,但是实际上是极点在左边的是收敛的,在右边是发散的,怎么理解

网友A:
注意看仔细, (b)中左边是alpha 轴的正方向,3D图示意的就是两个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