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40最小系统PCB设计

楼主(2012-02-19):
各位大侠好,小弟最近在跟着做个小项目,要设计一块2440的最小系统核心板,我以前只在暑假搞电赛时画过几块开关电源的板子,都是要求不是很高的,没有高速板的设计经验,不知道对于高速板应该如何布局布线,这块板子是2层板,就是2440处理器的一个最小系统,没有很复杂的硬件,不知道大侠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是关于这种板子的设计的呢?或者也可以提出点建议。   聆听教诲。:)

网友A:
2440最小系统,你2层板能搞定,不可能。至少4-6层板.
难道你说的2440不是我理解的S3C2440?

网友B:
应该是S3C2440啊,ARM9的芯片呢,两层板不太好吧,4层正好。那BGA扇出两层板不好走线啊。

你是最小系统板要求没那么太高。又没有很复杂的硬件,布局方面应该还好吧

楼主:
en     就是S3C2440    今天查了下资料  BGA的封装确实是个麻烦
谢谢LS两位大侠的指导   我再和他们商量下看看

网友C:
至少4层板方能布开。。。

网友D:
新手上路

网友E:
建议参考一下Altium Designer 软件安装目录下,Examples -> Reference Designs -> NanoBoard-NB2DSK文件夹中的例子,虽然不是2440,但都是BGA的封装,看一下如何布线。剩下的最小系统,最好参考数据手册,比较快捷的方法是上Google 、Baidu等网站搜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