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13.4版本 EDK中下载遇到Data2MEM的问题,求解答 急!

楼主(2012-02-19):
在13.4的版本中,用SDK中,采用bootloop时下载,报错:
ERROR:Data2MEM:1 - File '\Xilinx\13.4\ISE_DS\EDK\sw\lib\microblaze\mb_bootloop_le.elf' can not be found, or is busy.
不用bootloop的方式就没有问题,
报错跟没有连接下载线报的错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电脑也重装过了,13.4卸了又装了好多次,也重新在Xilinx网上下了安装软件又装了还是不行,只有一个同学她是可以用的,我跟她的licence一样?
有没有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A:
你是不是使用网络的映射的硬盘作为命令转换的盘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还是我们老师发现了:原来Xilinx软件的安装路径要跟建的工程在同一个盘里面 不然路径太深
这算不算一个BUG呢?
你说的那个网络映射是什么样的呢 我不太清楚?不知道会不会跟这个也有关?

网友A:
不需要建在同一个盘里面。
只是建到一个盘里面,估计就规避了某个问题。

你是不是使用了类似于如下命令的命令:
data2mem -bm C:\..\..\..\..\cbmf.bit -bd M:\..\..\..\..\peripheral.elf tag microblaze_0 -o b M:\..\..\..\..\download.bit

楼主:
没有啊 我也看到有人在网上说用这个命令什么的 没有用 我们几个人装都是这个问题 只有师姐是可以的后来才发现是因为她装的盘跟工程放的是同一个盘 我们就把工程放在安装Xilinx软件的盘下就可以了 太诡异了

网友A:
奇怪。不知道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不过**的软件就不要深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 就是 也不知道真正原因 反正找到解决就好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