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V转4V的方法,GPRS模块用的

楼主(2012-02-19):
GPRS要求: 电压:3.8V-4.5V

有没有什么简单点的办法?

楼主:
是将单片机的5V电压转成4V,因为我那个GPRS的转接板要求电压不能大于4.5V,GPRS是GTM900b的。

网友A:
小电流时串联一个二极管,加电容退耦.大电流时用DCDC.

网友B:
可是试试串联一个二极管!!

楼主:
可否直接串一个ln4007?
退耦的话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A:
可否直接串一个ln4007? 小电流时可以
退耦的话具体怎么做呢?电解电容+0.1u,0.01u

网友C:
GPRS 电流可达2A,不能串二极管!用DC/DC把.

网友D:
gprs 电流可达2A?

楼主:
退耦是否是这样接:
5V------1n4007>----------------------------------4V
                                      |              |
                                   0.1uf        0.01uf
                                      |              |
                                      ________
                                             地

楼主:
另外我这个模块手册上对电流的要求是: 平均待机电流<7mA , 基地电流<2.5mA 。

网友E:
GPRS开启时瞬时功耗很大,选择一个2A的降压DC-DC就可以了,比如SGM6011/MP1482等

网友A:
GPRS开启时瞬时功耗很大,选择一个2A的降压DC-DC就可以了,比如SGM6011/MP1482等

:L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如果用1n4007的话退耦电容是不是像我上面画的那样子接? 电容合不合适?

网友F:
我用中兴的 里面写着 电流大于2A 你要是PCB面积够的话用个LDO LM2596 LM1084 LM1085这些很便宜

网友G:
电流要大的话,要用DC-DC,可以选择BM1430,BM2596,如果要是电流不大,用LDO,如BM1117

网友H:
找找GSM模块设计指导或者注意事项。

网友I:
这么大电流,得用个模块了,或者用线性稳压,调整三极管用功率稍微大一点的就行

网友:
2A的电流最好用DCDC模块,做好来,个头也不大,而且用4060,或者tps5420做出来,都很方便

网友I:
5V转4V也就2W损耗而已啦,加个散热器可以扛得住的

网友J(2017-08-07):
按我们的经验,用MIC29302WU稳定,可靠,你可以参考**的原理图和资料。参考设计**链接:twiyale.cn/index.php/zh/news/9-gprs.html

网友K:
楼上正解,标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