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usb下载完hex文件后设备无法显示

楼主:
小弟刚开始用这个,把设备连上后并装上驱动在设备管理器里是可以显示的,显示的是Cypress EZ-USB- EEPROM missing。但我用cypress的软件把hex文件下载进去后,设备显示为slave fifo,旁边有黄色问号(见附件图片)。下来我要装驱动就无法装上了。请问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求解决。多谢。
另外,hex文件下载进去后设备的PID也变化了,下载前为USB\VID_04B4&PID_8613,下载后为USB\VID_0547&PID_1002。下面是我的INT文件:
[Version]
Signature="$CHICAGO$"
Class=USB
provider=%Cypress%
LayoutFile=layout.inf

[Manufacturer]
%Cypress%=Cypress

[Cypress]
;
; This is the VID/PID for the EZ-USB development board.  This device
; is bound to a version of the general purpose driver that will
; automatically download the Keil 8051 monitor to external RAM.
; Do not use this VID/PID for your own device or the monitor will
; wipe out your firmware.
;
%USB\VID_0547&PID_0080.DeviceDesc%=EZUSBDEV.Dev, USB\VID_0547&PID_0080
%USB\VID_04B4&PID_0081.DeviceDesc%=EZUSBDEV.Dev, USB\VID_04B4&PID_0081

;
; This VID/PID is used by several of the EZ-USB development kit
; samples.  This device is bound to the general purpose driver.
;
%USB\VID_0547&PID_1002.DeviceDesc%=EZUSB.Dev, USB\VID_0547&PID_1002

;
; The folowing PIDs are for all of the devices in the EZ-USB family.
; These are the hardcoded PIDs that will be reported by an EZ-USB
; device with no external EEPROM. Bound to the general purpose driver.
;
%USB\VID_0547&PID_2131.DeviceDesc%=EZUSB.Dev, USB\VID_0547&PID_2131
%USB\VID_0547&PID_2126.DeviceDesc%=EZUSB.Dev, USB\VID_0547&PID_2126
%USB\VID_0547&PID_2125.DeviceDesc%=EZUSB.Dev, USB\VID_0547&PID_2125
%USB\VID_0547&PID_2136.DeviceDesc%=EZUSB.Dev, USB\VID_0547&PID_2136
%USB\VID_0547&PID_2122.DeviceDesc%=EZUSB.Dev, USB\VID_0547&PID_2122

; EZ-USB FX
%USB\VID_0547&PID_2235.DeviceDesc%=EZUSB.Dev, USB\VID_0547&PID_2235
%USB\VID_0547&PID_2236.DeviceDesc%=EZUSB.Dev, USB\VID_0547&PID_2236
%USB\VID_0547&PID_2225.DeviceDesc%=EZUSB.Dev, USB\VID_0547&PID_2225
%USB\VID_0547&PID_2226.DeviceDesc%=EZUSB.Dev, USB\VID_0547&PID_2226

; EZ-USB FX2
%USB\VID_04B4&PID_8613.DeviceDesc%=EZUSB.Dev, USB\VID_04B4&PID_8613
%USB\VID_04B4&PID_1002.DeviceDesc%=EZUSB.Dev, USB\VID_04B4&PID_1002

[PreCopySection]
HKR,,NoSetupUI,,1

[DestinationDirs]
EZUSB.Files.Ext = 10,System32\Drivers
EZUSB.Files.Inf = 10,INF
EZUSBDEV.Files.Ext = 10,System32\Drivers
EZUSBDEV.Files.Inf = 10,INF

[EZUSB.Dev]
CopyFiles=EZUSB.Files.Ext, EZUSB.Files.Inf
AddReg=EZUSB.AddReg

[EZUSB.Dev.NT]
; copyfiles commented out for Win2K to avoid user intervention during install
; CopyFiles=EZUSB.Files.Ext, EZUSB.Files.Inf
AddReg=EZUSB.AddReg

[EZUSB.Dev.NT.Services]
Addservice = EZUSB, 0x00000002, EZUSB.AddService

[EZUSB.AddService]
DisplayName    = %EZUSB.SvcDesc%
ServiceType    = 1                  ; SERVICE_KERNEL_DRIVER
StartType      = 2                  ; SERVICE_AUTO_START
ErrorControl   = 1                  ; SERVICE_ERROR_NORMAL
ServiceBinary  = %10%\System32\Drivers\ezusb.sys
LoadOrderGroup = Base

[EZUSB.AddReg]
HKR,,DevLoader,,*ntkern
HKR,,NTMPDriver,,ezusb.sys

[EZUSB.Files.Ext]
ezusb.sys

[EZUSB.Files.Inf]
ezusbw2k.Inf

[EZUSBDEV.Dev]
CopyFiles=EZUSBDEV.Files.Ext, EZUSBDEV.Files.Inf
AddReg=EZUSBDEV.AddReg

[EZUSBDEV.Dev.NT]
; copyfiles commented out for Win2K to avoid user intervention during install
; CopyFiles=EZUSBDEV.Files.Ext, EZUSBDEV.Files.Inf
AddReg=EZUSBDEV.AddReg

[EZUSBDEV.Dev.NT.Services]
Addservice = EZUSBDEV, 0x00000002, EZUSBDEV.AddService

[EZUSBDEV.AddService]
DisplayName    = %EZUSBDEV.SvcDesc%
ServiceType    = 1                  ; SERVICE_KERNEL_DRIVER
StartType      = 2                  ; SERVICE_AUTO_START
ErrorControl   = 1                  ; SERVICE_ERROR_NORMAL
ServiceBinary  = %10%\System32\Drivers\ezmon.sys
LoadOrderGroup = Base

[EZUSBDEV.AddReg]
HKR,,DevLoader,,*ntkern
HKR,,NTMPDriver,,ezmon.sys

[EZUSBDEV.Files.Ext]
ezmon.sys

[EZUSBDEV.Files.Inf]
ezusbw2k.Inf

;---------------------------------------------------------------;

[Strings]
Cypress="Cypress Semiconductor"
USB\VID_0547&PID_0080.DeviceDesc="Cypress EZ-USB Development Board"
USB\VID_04B4&PID_0081.DeviceDesc="Cypress EZ-USB FX2 Development Board"
USB\VID_0547&PID_1002.DeviceDesc="Cypress EZ-USB Sample Device"
USB\VID_04B4&PID_1002.DeviceDesc="Cypress EZ-USB Sample Device"
USB\VID_0547&PID_2131.DeviceDesc="Cypress EZ-USB (2131Q/2131S/2135S) - EEPROM missing"
USB\VID_0547&PID_2126.DeviceDesc="Cypress EZ-USB (2126S) - EEPROM missing"
USB\VID_0547&PID_2125.DeviceDesc="Cypress EZ-USB (2121S/2125S) - EEPROM missing"
USB\VID_0547&PID_2136.DeviceDesc="Cypress EZ-USB (2136S) - EEPROM missing"
USB\VID_0547&PID_2122.DeviceDesc="Cypress EZ-USB (2122S) - EEPROM missing"

USB\VID_0547&PID_2235.DeviceDesc="Cypress EZ-USB (2235) - EEPROM missing"
USB\VID_0547&PID_2236.DeviceDesc="Cypress EZ-USB (2236) - EEPROM missing"
USB\VID_0547&PID_2225.DeviceDesc="Cypress EZ-USB (2225) - EEPROM missing"
USB\VID_0547&PID_2226.DeviceDesc="Cypress EZ-USB (2226) - EEPROM missing"

USB\VID_04B4&PID_8613.DeviceDesc="Cypress EZ-USB FX2 (68613) - EEPROM missing"

EZUSB.SvcDesc="Cypress General Purpose USB Driver (ezusb.sys)"
EZUSBDEV.SvcDesc="Cypress General Purpose USB Driver w/ Keil Monitor (ezmon.sys)"

楼主(2012-02-19):
更奇怪的是,我半年前已经装上过,现在用就没法用,要重新装了,中间也没重装过系统。

楼主:
算了,帖子结了,换了一台可以用,总以为是INF或者是驱动写得有问题,看来不是。疑难杂症啊。

网友A:
这个也好解决,下载完新的固件后,重新安装一下新固件对应的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B:
早期cypress提供的INF确实不地道,还是参照最新的驱动,把INF重写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