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算法应用与设计讨论?

楼主(2012-02-19):
第一章 DSP概述
1、什么是DSP
2、DSP应用
3、DSP的好处是什么
4、如何加快DSP开发
5、如何开始DSP学习

楼主:
一 什么是DSP
1、定义:  数字信号处理是一种超高速单片计算系统,它对一些现实信号如语言、视频、音乐等等的实时监测、处理和产生进行最优化。
2、数字信号处理流程:
   输入模拟信号->采样保持->A/D转换器将模拟信号转换为离散的数字信号->DSP进行数字信号处理,优化->D/A转换将优化的数字信号恢复为模拟信号输出。
从数字信号处理流程就可以看出数字信号处理系统的基本组成。

楼主:
二 DSP的应用
1、通用DSP
数字滤波、卷积、相关、希尔伯特变换、快速傅里叶变换、自适应变换、加窗操作、波形生成
2、图形图像
三维旋转、机器人视觉、图像传送/压缩、模式识别、图像增强、同态处理、工作站、动态制作/数字地图

楼主:
为了方便学习交流,欢迎大家跟帖,讨论一下,什么是
1、希尔伯特变换,它存在的作用是什么
2、什么是同态处理
3、工作站用DSP来做什么

楼主:
希尔伯特变换

楼主:
同态处理:

楼主:
工作站是一种功能强大的计算机,具有较强的数据信息处理功能和高性能的图形、图像处理功能以及联网功能,可见DSP在工作站中的主要作用就是复杂的数据运算,图像处理。

楼主:
二 DSP的应用
3、DSP相关仪器
  频谱分析仪、函数生成、模式匹配、地震处理、瞬时分析、数字滤波、锁相环
4、语音处理
  语音信箱、声码器、语音识别、说话人验证、语音增强、语音综合、文本到语言

楼主:
语音增强:
    是指当语音信号被各种各样的噪声干扰、甚至淹没后,从噪声背景中提取有用的语音信号,抑制、降低噪声干扰的技术。一句话,从含噪语音中提取尽可能纯净的原始语音。
    语音增强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改进语音质量,消除背景噪音,使听者乐于接受,不感觉疲劳,这是一种主观度量;二是提高语音可懂度,这是一种客观度量

楼主:
语音综合指的是语音合成吧。

楼主:
二 DSP的应用
5、控制
  磁盘控制、伺服控制、机器人控制、激光打印控制、发动机控制、马达控制
6、军用
  声纳处理、图像处理、导航、导弹制导、无线频率调制解调器、雷达处理、保密通信
7、电信
回波消除、ADPCM代码转换器、数字PBX、线性转发器、信道复用、自适应均衡器、DSMF编码/解码、数字加密、1200~19200bps调制解调器
8、传真
  蜂窝电话、扬声器/受话器、数字语音插入、X.25信息包交换、视频会议、扩频通信

楼主:
希望大家多交流,讨论一下这部分的DSP应用,比如
1、现在DSP在哪方面应用比较缺缺人才
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大家一块讨论,比如
2、什么是回波消除
3、数字PBX
等等

楼主:
回波消除:
1、什么是回波:
回音有两种,空间回音和线路回音。
1)空间回音
  语音信号(speech1)传到女士所在的房间,由于空间的反射,形成回音speech1(Echo)重新从麦克风输入,同时叠加了女士的语音信号(speech2)。此时男子将会听到女士的声音叠加了自己的声音,影响了正常的通话质量。此时在女士所在房间应用回音抵消模块,可以抵消掉男子的回音,让男子只听到女士的声音
2)线路回音
  在ADSL Modem和交换机上都存在2-4线转换器的电路,由于电路存在不匹配的问题,会有一部分的信号被反馈回来,形成了回音。如果在交换机侧不加回音抵消功能,打电话的人就会自己听到自己的声音。
  不管产生的原因如何,对语音通讯终端或者语音中继交换机需要做的事情都一样:在发送时,把不需要的回音从语音流中间去掉。
2、消除原理
          尽管回声消除是非常复杂的技术,但我们可以简单的描述这种处理方法:
          1、房间A的音频会议系统接收到房间B中的声音
          2、声音被采样,这一采样被称为回声消除参考
          3、随后声音被送到房间A的音箱和声学回声消除器中
          4、房间B的声音和房间A的声音一起被房间A的话筒拾取
          5、声音被送到声学回声消除器中,与原始的采样进行比较,移除房间B的声音

楼主:
消除回波的方法分为两种,一种是比较贵的硬件消除方法,另一种是采用DSP软件算法,不过现在的回波消除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楼主:
数字PBX:
1、理解:
    即数字程控交换机,简单的说是实现两个终端的连通,信号发起终端发出信号->线路->程控交换机:进行程序控制选择->线路->最终成功将信号传动到目标接收终端。
2、程控交换机的作用:
    节省费用、内部通讯、外线限制
    呼叫转接、呼叫广播、呼叫等待、呼叫代接等
    接驳专用网络

楼主:
二 DSP的应用
9、汽车
  引擎控制、振动分析、防抱死刹车、自动排挡控制、全球定位系统共、导航、语音命令、数字无线电、蜂窝电话
10、消费类
  雷达检测器、电动工具、数字音频/TV、音乐合成器、教育玩具
11、工业
  机器人技术、数值控制、安全入口、电源线监视器、修复术、胎儿监测器
12、医学
  助听器、病人监视器、超声波设备、诊断工具

楼主:
三 DSP的好处是什么?
  DSP的出现,实现相同的功能,不再采用原来比较复杂的、元件不稳定、电流很难重建的、功耗大、体积也大的硬件电路,而是转移到软件管理的领域中,能够使用软件仿真来进行DSP开发,并且容易修改。
1、DSP的优点
  精确,因此具有预测性。
  稳定(不随着温度和事件漂移)
  噪声累加可以控制
  硬件花费独立于复杂性
  容易修改(可重复编程)
  能够模拟、容易调试,因此开发事件短
  硬件简单(低价和高可靠性)
  函数执行,这在模拟处理中是不可实现的
2、数字信号处理局限
  带宽受限于抽样速率
  有限的动态范围
  量化噪声
  取整误差

楼主:
四 如何加快DSP开发
  软件设计开发:购买一套DSP在线仿真套件,能够通过屏幕讲座进行学习,逐渐开发新代码。
  电路设计开发:简单DSP硬件和接口设计、布线和调试至少需要4个周期;在使用一些高速处理器时,布线、终端和接地对于正确和低失真性能特别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一开始就得到有经验的DSP电路开发专家的支持。

楼主:
五 如何开始DSP的学习
  购买DSP厂商的初学者套件,通常包括一个外接或可插入PC的DSP卡,卡上带有D/A、串行或并行接口电缆、开发软件和指令手册。
参加厂商为初学者准备的研讨会,通常会赠送资料。

楼主:
第二章 DSP设计开发平台
1、DSP应用设计概述
2、DSP软件开发
3、DSP开发和调试所用的实时软件
4、DSP硬件开发平台
5、算法可视化和开发

楼主:
2.1 DSP应用设计概述
  DSP的开发关键阶段:
      算法开发和设计、软件编码、硬件实现
2.1.1 DSP入手的基本条件
  1)一代windows系统的PC机。2)编写软件的文本编辑器
  3)DSP开发板,通过串口或并行电缆与PC机相连接
  4)基本的软件工具,它通常由开发板配套提供

楼主:
2.1 DSP应用设计概述
2.1.2 DSP开发板介绍
1、音频I/O端口
2、音频数据变换器
使音频信号能输入到DSP或从DSP输出,对语音或音乐的应用是有用的,使得用户可以实时地用真实信号来在线仿真。
3、TI TMS320 C54xDSP
小巧而有用的器件:
1)组合了一个高级改进的哈佛结构,有一条程序存储器总线,3条数据存储器总线和4条地址总线,这允许同时访问存储器中的程序指令和数据。
2)允许高度并行操作:一个指令周期完成一次乘法操作;或者一个单周期完成两次存储器读操作和一次存储器写操作。
3)片内存储器、外围设备:串行口、片内时钟、外部存储器接口和详细的指令集。
4)管理中断的控制机制、自动重复指令和函数调用功能。

楼主:
4、DSP的存储空间
DSP的片内存储器包括10K字节的RAM2K字节的ROM。如2-4图所示,图中还显示了保留的存储器范围、可利用的外部存储器空间、可用的用户程序指令空间和数据空间。

5、主机DSP调试口和系统“粘合”逻辑PAL器件

PC机的打印口(并口)和主机DSP调试口相连接,然后通过系统“粘合”逻辑PAL器件和TI TMS320 C54xDSP进行连接,这里的系统“粘合”逻辑PAL器件可以通过主PC上的软件进行配置,配置成并口模式,配置完成后PC机就将协议传递到集成在DSP内存中的通信软件,就可以进行调试了。

6、仿真口(XDS510
它是一个允许在软件调试时更大程度地控制DSP而不使DSP实时性能有任何下降的设备。
7、缓冲串口和主机口HPI
8、电源和时钟
开发板上10MHz晶振为DSP及音频转换芯片AC01提供系统时钟。内部通过PLL倍频到40MHz作为DSP的内部工作频率。AC01用板载的10MHz系统时钟即可。
DSPAC01芯片时钟取自同一来源,这样就可以保持两个单元的完全同步。

楼主:
2.1 DSP应用设计概述
2.1.3 DSP开发所需工具及开发流程
1、DSP开发所需工具
1)文本编辑器:用来编写DSP汇编程序。
2)汇编器:将用户程序编译成机器语言。
3)连接器:组织由汇编器生成的机器代码,这样就能够使这些机器代码能够与目标DSP的存储器结构,即DSP机器码匹配。
4)调试环境:用于测试特定DSP器件的软件;调试环境可以是软件模拟器形式或硬件仿真器形式。
5)十六进制转换程序:将汇编和链接后的DSP代码转换成EPROM编程器使用的格式。
6)下载器:将编译和链接后的程序能够传送到目标DSP开发板。
2、DSP软件开发的典型流程图如2-6所示。

网友A:
辛苦了,先顶一个

楼主(2012-03-21):
还好多呢,有时间的时候继续更新下,呵呵

网友B:
新手们看过来~

网友C:
给人一个很好的思路呢

网友D(2012-04-24):
楼主高深啊,先学习下了,暂时还没接触到这领域,继续关注中!

网友E(2012-07-12):
回复 楼主:

才看到这个帖子,我现在要弄懂得是,什么叫算法,算法怎么用?只能通过A/D那种出来滤波。。。。而不是通过别的引脚(IO口)开对信号进行处理吗?别的引脚可以用于算法吗?(我的意思是信号的采集这个过程,不是计算,我知道计算就要由DSP内部来了),您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网友F(2012-08-19):
请教大虾,现在我感觉,DSP多用在Audio/Video的编码上,在通信里面,比如调制解调、信道编码等等,大多采用FPGA,这是我找工作一段时间的感觉,目前在通信行业用DSP解决方案的多吗?
我以前弄过DSP,但是不深,现在想深入在这个方向做,但是没有合适的工作..... 学通信的.... 视频编码什么的不会.....

楼主:
回复 楼主:

才看到这个帖子,我现在要弄懂得是,什么叫算法,算法怎么用?只能通过A/D那种出来滤波。。。。而不是通过别的引脚(IO口)开对信号进行处理吗?别的引脚可以用于算法吗?(我的意思是信号的采集这 ...
引用 网友E:

这里说得DSP算法,就是将A/D转换得到的数字信号,通过CPU进行一些变换,简单比如FFT,复杂的如小波变换,这样经过变换后,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信号。

楼主:
请教大虾,现在我感觉,DSP多用在Audio/Video的编码上,在通信里面,比如调制解调、信道编码等等,大多采用FPGA,这是我找工作一段时间的感觉,目前在通信行业用DSP解决方案的多吗?
我以前弄过DSP,但是不深,现在 ...
引用 网友F:
DSP不仅可以用在DSP多用在Audio/Video的编码上,用在控制上也可以,TI 2000系列的产品主要应用在这方面。
而TI 6000系列的DSP主要用于图像处理方面,而在通信方面,一般使用TI 5000系列的D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