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8013上点识别问题

楼主(2012-02-19):
急 求解答68013最小系统问题如下:以前自己做的68013最小系统的板子 e2prom也焊上了 识别也正常 下载的e2prom也正常 反复焼写过几次 可是今天下午出现问题了 不知道怎么突然电脑检测不到68013了 出现了unknown device  问题出现的前一次下载还正常 power off后 在power on就出现了此问题。

楼主:
原因找到了 是串口配置的有些问题

网友A(2013-03-08):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 是串口配置的有些问题

你好!你说的是串口配置的问题,难道串口也会影响设备的识别???你怎么设置的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