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位控制的pid调节问题

楼主(2012-02-19):
原来用pid做过恒温度控制,效果还行,主要是使用pid控制pwm调节占空比

这次没有pwm,就是dac直接输出4-20ma,给调节阀,问题出在衡水位,调节部分

阀门好像没有一个维稳的过程,不是全关,就是全开,下面是代码片段

else                           //如果是在1cm范围内,则运行PID计算

                   {
                       for(i=0;i<10;i++)

                            {

        s=u;
                                rin = s;                      // Read Input
                                rout = PIDCalc ( &spid,rin ); // Perform PID Interation
                             }
                                    if (high_time<=100)

                                   { high_time=(uchar)(rout/800);

         IDA1=(high_time/100*1697)+351;}

                                    else
                                             high_time=100;
                                             low_time= (100-high_time);
                                             IDA1=2048;

                     }

high_time是温控时用的我理解在这里就是开阀的角度和开阀行程的占空比,不知对否
然后根据high_time反推IDA1的数值,但是好像变化很小,肯定是哪里出问题了
哪位指点一下,谢谢
顺便解释一下上面的code

IDA1=(high_time/100*1697)+351;

351输出4ma,关闭阀门,也就是开阀的基准值,

1697是开阀的行程,2048全开,减去351就是1697

(high_time/100*1697)=pid算出的微调量

下面这3句话就是出问题的地方,老跳进去把阀门全打开

                                            high_time=100;
                                             low_time= (100-high_time);
                                             IDA1=2048;

还请大家拍砖

网友A(2013-06-27):
有仿真程序吗?

网友B:
只用PI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