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应该怎样加约束?

楼主(2012-02-19):
请教一个问题:
DCMl输出: clkfx = 100MHz和clkfx_180=100MHz不过相位差180度.
FPGA输出到DAC中,DAC需要FPGA提供data[11:0]和写入时钟. 我用clkfx作为系统时钟,即data[11:0]的时钟是clkfx, 用clkfx_180作为DAC的时钟.
请教应该怎样加约束.

楼主:
没有人理啦! 高手们在玩游戏?
:'(
这个问题网上其它地方都找不到答案. 是否大家都没有注意过?

网友A:
如果只是一个时钟使用DCM产生的,约束输入的时钟及可。

楼主:
能否说具体点,主要是clkfx_180约束时间不知道怎么计算.
即DAC需要的触发脉冲DAC_clk是由clkfx_180作同步时钟产生的,对于DAC_CLK,该如何计算偏移值?

楼主:
几位版主显身说说吧!

网友B:
路过看看的~

                                                                广西中小企业网

楼主:
这个版块,人气差?
ei !   :time:

网友A:
只需要对DCM时钟输入进行约束。
不需要其产生的时钟进行约束

楼主:
FPGA输出到DAC data[11:0]和写入时钟. 请教应该怎样施加"写入时钟的偏移约束".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这个版块老火了。。

楼主:
这个版块老火了。。

快乐出发,俺在这个版块烦恼的恼火了.

楼主:
发牢骚:要我说啊,这个版块,除了GSM还热心,责任,其它BZ不知道干什么?但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
因为FPGA太专业又太偏,没有人带自己摸索太没劲了, 其它BZ们加点劲来.
:sleepy:

网友D:
对输入DCM的时钟做周期约束这是必需的。其他的没有什么要做了,在DAC的输入端,如果DAC使用的是同沿采样的话,DAC输入时钟(clk_180)与数据错开了180度的相位差,即时钟采样沿的各有约5ns,应该可以保证DAC的建立时间与保持时间。(PCB的数据线与时钟线应尽量等长不能差的太多)

楼主:
感谢Backkom80.
不加约束,这多2ns和少3ns没有办法估计. 应该施加一定的约束让这个延时在计算好的控制之内吧!

楼主:
关键是想从版主那里学一招半式,对于ISE时序约束的关键之处他们不肯教!

高手们对关键问题避重就轻,轻轻点水.你说没有回答吧他回答你了.只是这样的回答你不明白他明白!:'(

网友D:
PCB的走线延时很短的,最常见的板子材料,1000mil约180ps的时间。时钟是100M,周期10ns,时钟前后有约5ns的时间,如果PCB走线不是特别变态的那种,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A:
:P ,多点银子撒。

楼主:
高手们对关键问题避重就轻,轻轻点水.你说没有回答吧他回答你了.只是这样的回答生手不明白!:'(

网友A:
我的天,我还没回答你?

网友A:
高手们对关键问题避重就轻,轻轻点水.你说没有回答吧他回答你了.只是这样的回答生手不明白!:'(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我讲清楚了。

楼主:
高手们对关键问题避重就轻,轻轻点水.
你说没有回答吧他回答你了.只是这样的回答生手不明白!〈-----〉我觉得我讲清楚了
:time:

网友F:
回复 网友A:
严重同意。

网友G:
留个印,慢慢消化去。

网友H:
请教一个问题:
DCMl输出: clkfx = 100MHz和clkfx_180=100MHz不过相位差180度.
FPGA输出到DAC中,DAC需要FPGA提供data[11:0]和写入时钟. 我用clkfx作为系统时钟,即data[11:0]的时钟是clkfx, 用clkfx_180作为DAC的时钟. ...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不用加约束,你约了也没用。
你需要做的是,在IO里用100M时钟把数据打一拍出去,然后使用一个ODDR,把100M时钟反向打出去,根本用不上那个180度的时钟,这个是标准的做法。
因为你的时钟是通过BUFG到IO里面的DFF的,所以可以保证时钟和数据严格的对齐,其中它们之间的时间差就是BUFG到每个IODFF的SKEW,这个值很小

网友A:
这种情况不用加约束,你约了也没用。
你需要做的是,在IO里用100M时钟把数据打一拍出去,然后使用一个ODDR,把100M时钟反向打出去,根本用不上那个180度的时钟,这个是标准的做法。
因为你的时钟是通过BUFG到IO里面 ...
引用 网友H:
给画个图呗。

网友I:
本版前段时间由于其他事情,对论坛关注的确实很少,还望各位江湖朋友多多担待!
    从3月开始,本版每天抽出一部分时间出来回帖。
    可以简单的认为楼主的模型为源同步模型,如下图所示:其中Transmitter为FPGA,receiver为DA

    数据和时钟从FPGA寄存器发送到DA的输入寄存器,楼主模型只有输出,没有输入,也即时钟和数据都是由FPGA输出,这里我们只关心两个问题,及时钟和数据从FPGA到DA的延时,如果时钟和数据的路径延时都一样,那不管延时多少,时钟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总是在数据的中间,都满足DA的建立与保持(setup,hold)要求,但实际中这两者往往不一样,时钟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向前或向后(相对于数据有效窗口),都有可能DA不能正常工作。
    这是我们就要分析这些路径,找出时钟和数据路径分别延时,然后将这个通过PLL进行一定的延时,就可以正常工作。数据路径延时包括寄存器输出稳定时间、寄存器到引脚、引脚至输出、PCB板延时、DA输入的建立时间,时钟路径延时包括时间抖动、输出到引脚、PCB板延时。将这些计算出来后,要输入给软件分析的参数只有时钟延时(DCM中设计)及DA的建立与保持时间(OFFSET OUT),这些可以通过写约束文件(ISE中有constraints editer 软件,自动列出网络表,只需填入数值即可)。

网友J:
17# Backkom80 backkom?你也在这混啊?

楼主:
这是我们就要分析这些路径,找出时钟和数据路径分别延时,然后将这个通过PLL进行一定的延时

有实例说明,事半功倍. 哪位来举个例子?

网友A:
17# Backkom80  backkom?你也在这混啊?
引用 网友J:
这挺好的啊

网友A:
有实例说明,事半功倍. 哪位来举个例子?
引用 网友A:

嘿嘿,你看看:)

楼主:
感谢楼上诸位指点.
经过这几天测试,用XILINX芯片在100MHz下输出已经顺利通过小批量试验(试验了23块板子)!

楼主:
有实例说明,事半功倍. 哪位来举个例子?

仍然期待几位版主把XILINX的输出时序约束方法讲透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