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级!关于抬升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2-02-19):
(无正文)

网友A:
VIN串个电容咯直就没影响了,你现在这样VIN电压也被台高了

楼主:
第一个问题呢?

网友B:
电路是错的,要做电平加法,应该用运放做成加法器的形式,现在这个电路不伦不类,加个电容隔离前级倒是可以给交流加偏置。另外是在没理解楼主“电压抬升电路”的目的是啥,可能楼主自己也没搞明白就在整电路了吧。

楼主:
行家就是行家啊,一眼就看穿门外汉了……电路目的是将正弦交流(几百毫伏左右)抬升后送A/D,这个电路图是HTC的LM324datasheet里面的,放这里纯粹讨论抬升问题而已……现在问题是:
1.曾经搭过绝对值电路,但也没有得到理想情形。相关贴子: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308480&page=1#pid2125680
2.形如此类的电压抬升方法,今晚试过了,加上隔直电容(两个2.2μ电容串联)后可行。这里要多谢mrxum大侠,但是还是不知道具体电容值应怎样选择?
回复 网友B:
还烦请指点!

网友C:
你把Vin放到接地在的那个角 就是下面一个电阻的下端 才是带直流偏置 也就是你所说的电压抬升

网友D:
没加隔直电容是俺当初刚入行时犯的错误
当初想了好几天……

网友B:
就做个普通的跟随器,把信号加到Vcc/2上都可以OK,考虑扩展AD精度可以稍加放大。

网友E:
电容的大小是影响这个电路的幅频特性。
你可以粗略看成你的运放的输入阻抗为5K。电容有容抗,是分压关系。
如果你的信号频率低就需要将电容取大一点。
可以初步用折转频率来计算 1/2*3.14*RC

网友E:
1/(2*3.14*R*C)
怕你理解错误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