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2-02-19):
前几天画了快板子,重新做了几块样板,自己焊接了两块板子。

如图R65 R66 均为510K,C35 C36均为10nF,
      C35 C36分别接PIC 19和20脚。
开始测得两只电阻在板子上的阻值均只有440K左右,
我用100K的电阻和他们分别串起来焊接好,(两只电阻为610K了)。

数字万用表红表笔接R65 ②,黑表笔接GND,测得阻值为430K,
                         R66 ②,           GND,测得阻值为550K,
                         GND   ,           R65②,测得阻值为710K,
                         GND   ,           R66②,测得阻值为620K。

一块板子是这样,另外一块板子却比较正常,就是阻值不太好,在板子上只有490K。
这是什么问题呢?  请大家多多赐教。

网友A:
板测电阻是不准的无论你怎么折腾
表笔是带电的,当你板测的时候,分压到板子的其他地方去了。
所以不用纠结这个问题。要测板子的上的电阻,最佳方法是焊下,测量。这个是基本功。
不过听说也有哪种大牛级的仪表可以在线测量的,咱没见过。

网友B:
板测电阻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的,也是准确的。
测试条件首先是断电,然后还要保证单一回路,即除了电阻无其他连接。这在分阶段焊接,分阶段调试是非常有用的。
你给的图只是一部分,无法判断是否满足我所说的条件。

网友C:
不同的测量方法接入的回路不一样,导致测试结果不同。
只需要在焊上之前确认电阻无误,焊接没问题就好了。

楼主:
不是不是,我有3块同样的板子,都焊接好了,但是其中的两块测量时正常的阻值,均510K,只有一块板子不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的
我有3块同样的板子,都焊接好了,但是其中的两块测量时正常的阻值,均510K,只有一块板子不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不是,我有3块同样的板子,都焊接好了,但是其中的两块测量时正常的阻值,均510K,只有一块板子不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阻阻值没问题的,但是一焊接上就不行了

网友B:
回7楼:
不好说,只能靠你自己一步一步慢慢查,我提供一个思路,如下:
以测量R65为例,
测量R65的阻值,R65 ②后的电路全部断开(找一个可断开的点),一点一点往上加东西,加点东西测一次,只有前一步正确,才进行下一步,即可确定出现在哪一个器件。
分析:
之所以会出现阻值不在510K左右,是因为从R65 ②到地,除了R65以外,肯定还有其他回路,从而与R65并联,降低了电阻。
建议:
如果不影响正常工作,建议先暂时让其工作,看看效果,因为要查的话,比较费时间,而且也可能是硬件上的误差(可允许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慢慢查。  谢谢。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板子哪里短路了,慢慢找吧

网友E:
希望楼主早日找出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