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个小疑问关于NPN和pnp三级管

楼主(2012-02-19):
电路设计时什么时候选用NPN三极管,什么时候选用PNP三极管。求高手解答。

网友A:
那要看设计者的水平了,高水平的设计者,不管你是PNP还是NPN都能实现相同的功能!在满足功能情况下,看看那个方案更简洁,更省钱,更稳定,就选相应的那个了!

网友B:
根据需求而定,高手就是研究需求的人。

网友C:
用啥都行 达到目的是最终目标,走那条道都无伤大雅

网友D(2013-02-17):
压差不一样,0.3和0.7的差别很大

网友E:
放大电路中,用分立的元件现在很少了,开关电路中,PNP和NPN,也不是都可以用,有些时候适合用PNP,有些时候用NPN。
举个例子,比如用一个NPN就可以,但用PNP的话就要多用一个,PCBlayout也多几个焊盘,那考虑成本的话就用NP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