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几颗电源IC名字

楼主(2012-02-19):
用锂电池做电源输入(电压:3.7-4.2V),升压到5伏,输出电流800mA即可,电流1A最好。请大家推荐几颗,谢谢

网友A:
效率要求多少?

网友B:
升压DCDC都可以吧

楼主:
效率高一点的吧。请推荐IC 的名字,谢谢

网友C:
FP6291 AX5510

楼主:
谢谢以上几位 我下来datasheet看看

网友D:
这个便宜AAT1219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这个还是很贵,差不多1美元,有没有更便宜的啊

网友F:
楼主 感觉是用在移动电源上面的 ~ PT1301 可以试试

网友G:
FP6733等等  效率90%以上  QQ:317134945

网友H(2012-08-08):
推荐BL8530C-502RN,外置MOS,输出电流到1A没有问题。我们出货量大。

网友I:
输入(2.5~4.2V)升压到5V电流1A,电路如下

网友J:
FP6291  ME2109 ME2108D50M5G

网友K:
我 搞了一个移动电源开发技术讨论的QQ群:250087630,欢迎大家来讨论。另外,在CSDN.net网站也上传了一些 移动电源的原理图与源程序,,欢迎大家下载,(搜索“移动电源”关键字)

网友L:
上海南麟,TEL:18621517456

网友M(2012-09-24):
芯睿的单片机也可以做!谢S:18718935822.QQ:1192295366

网友N:
LTC3115-1
LTC3113

网友O:
[用SY7208或者SY7102都可以呀,QQ1554910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