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89v51 spi多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2-02-19):
结构是这样的:P89V51利用spi与另外两片P89V51通信时,master的p1.4上拉,P1.2、P1.3分别控制两片Slave的片选。出现现象如下:主机与其中一片slave通信时收到全0,从机能够正常接收数据;如果此时将另一片从机复位,则主从接收正常。
用示波器测量,片选正常,就是从机的mosi输出不大对,把电压拉下来了,按照手册里不多的描述操作的,查了下atmel的对应芯片,描述相当全面,对应的nxp的则差很多,,头疼中,请求大牛指点~~~拜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