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牛人请进,这毛病给我整郁闷了!

楼主(2012-02-19):
用GSM模块做了个电话,上电后测量SIM卡的VCC先有2.8V然后归零然后又2.8V归零后模块不上线了,换了几个模块,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只有两块模块插上正常,但是这些模块用开发板测试都是正常的,SIM卡的各脚的连接都没有问题,模块怎么就跟卡联系不上呢?问题是出在板子上还是模块上,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先检查电源的输出能力是否满足,注意要达到2A输出,纹波系数也要足够小,再则是SIM卡部分的PCB设计,如果该部分的EMC设计太差也会导致无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