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路过的牛们进来帮忙看看这是神马问题,愁苦了!

楼主(2012-02-20):
大部分GSM模块检测不到SIM卡,VCC电压高低两次后为零,少数几个模块工作正常,要说板子问题,有几个模块插上就能用,要说模块问题,放到实验板上一切OK,请大伙帮忙分析,非常感谢!!!

楼主:
诸位帮忙看下吧!头晕!

网友A:
检查
1.电源
2.电路板上模块连接器焊接
3.电路板上模块连接器是否损坏

那个连接器的引脚非常密,不知道楼主焊好没有。

楼主:
NE大侠,开始我们也怀疑是连接器没有焊好,反复检查了一天时间,重焊、更换,毛病依旧,给模块供电的电容也加大到3300uF,也不行。

楼主:
模块连接座子我们焊接的已经非常熟练了,40PIN、60PIN的都没出过问题,不过还是检查了很长时间,没发现那里没有焊接好。

楼主:
SIM_IO布线长度有8CM,而且卡座与模块并排放置,会不会有影响?奇怪了,要么都不通,要么全通,现在是有的通有的不通。

网友A:
NE大侠,开始我们也怀疑是连接器没有焊好,反复检查了一天时间,重焊、更换,毛病依旧,给模块供电的电容也加大到3300uF,也不行。
引用 楼主:

你贴着模块插座那个位置,用示波器看下电源呢。3300的电容离模块有多远?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容离模块不是很近,不过电源测试没问题啊。

网友B(2013-01-19):
属于接触不良…要耐心!逐个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