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线路板电源反接的方法有哪些?

楼主(2012-02-20):
线路板是用的24v电源适配器供电的,一般情况下,电源适配器插头是里正外负,但也有正好相反的,如果电源接反,线路板上面正好有几个大的电解电容,可能会损坏电容。
  可以串联一个二极管,但会产生压降。
  也可以并联上一个二极管,这样在接反的时候,可以将电压限制在0.7v,但这样可能会电源适配器造成一定伤害。
  还有没有更改的办法啊

网友A:
还可以用NMOS管进行防反接。

网友B:
只有两种方法:
1、电路方式,例如二极管等
2、结构方式,例如特殊端子连接等

网友C:
谁敢烧我板子,我就烧他电源。 (低压差,大电流专用)

网友D:
并diode 同时加保险丝。
反接时,电流走diode,同时保险丝烧断

网友D:
串NMOS也可以

网友E:
回复 网友B:
看叶工的回答,总感觉简洁明了实用

网友F:
三楼说得对简单明了

网友G:
接口设计上做点设计就OK啊

网友H:
要压差小就用mos呗

网友I:
4楼够猛

网友C:
4楼够猛
引用 网友I:

不猛,5楼就是具体的实现。
当然,你也可以不加保险丝,充分实现4楼的目标。

网友J:
串二极管也可以吧

网友K:
并二极管。。不是原装电源。。坏就坏了吧 呵呵

网友L:
想反接又不烧,用Linear的控制芯片+MOS管可以做到。成本自己打听一下吧。还有一种就用用继电器,电压对就接通,电压反时不接通,这种压降很小,但块头有点大。

网友M:
结构上防呆是最好的。。。。

网友N:
加继电器,电源接反继电器不会吸合的,若吸合了,压降是可忽略不计的了

网友O:
电源输入整个桥式整流,怎么接都不会反....
输入是交流咱也照要........

网友P:
用低导通电阻的PMOS最合适

网友Q:
MOS OR  继电器

网友R:
谁敢烧我板子,我就烧他电源。 (低压差,大电流专用)
引用 网友C:

强烈支持!:victory: 而且那个二极管一定要用大功率的!

网友S:
有没有搞错啊,把这么简单的搞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