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整流电路输出波形漂移问题

楼主:
小弟我仿真了一个单运算放大器的精密整流电路图出现了这样的输出波形,输出波形向下漂移了一段距离,不在X=0这个轴上,哪位大侠指点一下方向,我应该怎样才能是出书波形稳定
电路图和仿真输出波形如下:

网友(2012-04-2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好像是二极管的压降导致,我不懂怎样处理??等高手赐教。。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二极管,我用1n4148,pspice仿真,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