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电路求助

楼主(2012-02-20):
今天拆了一个温湿度变送器,传感器用的是SHT10,可是在学习电路时就犯蒙了,如下图,搞不懂其中PNP的作用,C1是个胆电容,不知道在电路中做什么用,用万用表测量,1点,在4.45V到4.97V有规律变化,2点始终电压为0,请高手解析

网友A:
2点 是个单片机典型的上电复位电路
1点,PNP管子画反了,R2应该接的基级

楼主:
谢谢楼上关注和回复。那这个三极管在电路中是什么作用的呢。实物上这个贴片只标识了2TY,不知道是PNP还是NPN,有没有可能是限制SHT10的供电电压以保证输出精度,望赐教

网友A:
pnp管 型号估计9012 作用是控制传感器的供电

楼主:
谢谢,实验调试发现这个确实是控制供电,通过间歇供电方式,降低工作电流产生的传感器温升,保证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