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此电路,是什么原因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2-02-20):
电路如下:

网友A:
供参考:

时钟信号为CMOS电平输出,频率等于晶振的并联谐振频率。74HC04在这里相当于一个有很大增益的放大器;R2是反馈电阻,取值一般≥1MΩ,它可以使反相器在振荡初始时处于线性工作区,不可以省略,否则有时会不能起振。R1作为驱动电位调整之用,可以防止晶振被过分驱动而工作在高次谐波频率上。C1、C2为负载电容,实际上是电容三点式电路的分压电容,接地点就是分压点。以接地点即分压点为参考点,输入和输出是反相的,但从并联谐振回路即石英晶体两端来看,形成一个正反馈以保证电路持续振荡。C1、C2会稍微影响振荡频率。
74HC04可以用74AHC04或其它CMOS电平输入的反相器代替,不过不能用TTL电平输入的反相器,因为它的输入阻抗不够大,远小于电路的反馈阻抗。
实际使用时要处理好R1和R2的值,经试验,太小的R1或太大的R2会有可能导致电路工作在晶振的高次谐振频率上(常见的是3次谐波,10MHz的晶振会产生30MHz的频率输出)。对于10MHz的晶振,采用R1=220Ω、R2=1MΩ可以使电路稳定输出10MHz的方波时钟信号。
最后,不要忘记,74HC04中未使用的输入引脚要接地或VCC

网友B:
晶振的负载电容多少?R1阻值小了,1M差不多;R2大了,你的振荡电路的驱动力没有这么大的,所以R2使用51欧姆估计就可以了,R2是防止晶振被过驱 的.另外晶振对地的2个电容怎么没有装??

网友C:
74HC04可以用74AHC04或其它CMOS电平输入的反相器代替

网友D:
老兄,人家是1个非门,你是2个。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释,我根据你们讲的,先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