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SWD 方式烧写报错---STM32F103C6T6

楼主(2012-02-20):
STM32F103C6T6  jlink SWD 方式烧写报错

楼主:
香版主帮忙看看吧

网友A:
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过提醒你一下,你最好说清楚使用的什么软件、什么硬件、操作步骤等,这样如果有人刚好碰到相同问题,才好帮助你。

楼主:
iar  芯片是STM32F103C6T6,板子是自己做的开发板,使用3.3v Gnd swclk swdio 引脚 烧写的时候提示如图的错误!

网友B:
操作步骤?

网友C:
估计线没连好

网友D:
晕啊,楼主错误和我的一样。
我的也是使用swd接口来烧写程序的,一开始还好好的,后来就突然不再行了。
纠集!!

楼主:
怎么就没人出来解决呢?

网友E:
不知道怎么解决,帮顶一下吧

网友A:
怎么就没人出来解决呢?
引用 楼主:

请LZ再看看我3楼的帖子。

网友F:
重复一下:说清楚使用的什么软件、什么硬件、操作步骤等

网友G(2013-08-20):
要加个reset比较靠谱吧

网友H:
有可能是线序错误   或者是虚焊

网友H:
应该还是硬件错误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