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都快磨废了也没调好68013的固件,求高手指导答疑呀···

楼主(2012-02-20):
FIFO4;

for(i=0x41;i<0x4b;i++)

{

   Data[i-0x41]=USB_ReadByte();

}

FIFO2;

for(i=0x41;i<0x4b;i++)

{

   Data2[i-0x41]=USB_ReadByte();

}
我用的是51单片机来与68013通过FD bus 进行通信,用consel来写FIFO2/FIFO4
FIFOx是我自定义的指令,相当于对FIFOADR进行调整,为什么能读到FIFO2中的数据但是读不到FIFO4中的呢?

楼主:
问题解决了,每读一次都初始化一下总线即可  其它协议也这样的么?

网友A:
就事论事吧,不存在触类旁通这些事,没什么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