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正向压降低的二极管吧,电流2-3A

楼主(2012-02-20):
要求正向电流在2-3A,导通压降小的,常用的管子。

网友A:
耐压呢?工作频率呢?

这么多积分真是白混了

网友B:
[local]1[/loc BAT60B.pdf (215.31 KB) al]

网友C:
过去压降小的一般是锗管,这个现在很难买了,以前这类管子一般都是用在音频的放大检波电路上的。
肖特基和快恢复二极管的压降相对也比较小,但这些管子的耐压也都比较低,一般都只有几十伏吧,要想耐压大,通流大,并且压降低的管子,价格都是超贵。

网友D:
肖特基比较合适,1N5822,MBRXX等很多了

网友D:
要压降更低,就只有用场效应管+电路来搭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