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隔离的实质是隔离MCU还是隔离485芯片?

楼主(2012-02-20):
一个集中器下面挂了20个从机,所有从机的电源由集中器提供。现在要做485隔离,问题是,把每个从机的MCU隔离出来,所有485芯片共地,还是把485芯片隔离出来,所有的MCU共地??这应该怎么选

网友A:
485芯片共地 每个MCU与485均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来我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由于现在 几个MCU的外设模块(需要和MCU共地)功耗比较大 而隔离电源出来的电流达不到模块的需要,所以想把485芯片都隔离出来,MCU共地。。。这样的稳定性是不是就不好了?

网友B:
485隔离用在分布供电的条件下,你集中供电,就没必要隔离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本来我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由于现在 几个MCU的外设模块(需要和MCU共地)功耗比较大 而隔离电源出来的电流达不到模块的需要,所以想把485芯片都隔离出来,MCU共地。。。这样的稳定性是不是就不好了? ...
引用 楼主:

当然,而且是严重的错误。

网友C:
当然是隔离的是MCU而已

网友D:
从机间不用隔离的?

那一个雷下来坏一大片?

网友E:
做隔离的DC DC模块,主模块给下面供电用隔离DCDC做!

  你若都是主模块供电且共地共电源,你怎么隔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