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22通信问题

楼主(2012-02-20):
新手求助;
将以前好的RS232通信改成RS422通信(只改了422电路,程序没有改变还是以前232的程序),现在RS422只能接收不能发送。用的是MAX491,A,B Z,Y之间有120R电阻,A,B有上下拉电阻5.1K。然后直接接到USB转RS485接口。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数据正常,下发指令就没有反应。
DE接的是3.3v,RE直接接地。

网友A:
没用过491,只用过487。你看看491的Datasheet,491是有方向的,你要控制RE和DE的管脚,DE为高发数据,RE为低接收数据。

楼主:
DE接的是3.3v,RE直接接地。

网友A:
用示波器查一下计算机发出的数据有没有到491,如果到了491,就再查491的数据有没有发到接收端

网友B:
DE接的是3.3v,RE直接接地 ?

这个是不是就已经固定了收发方向了呢?一般都低电平有效,所以估计RE有效了,但DE被禁止了吧?

楼主:
好了,谢谢大家!!!
是USB转485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