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LM336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2-02-20):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请大家看看

楼主:
这是程控电路

网友A:
我的理解:LM336是一个2.5v电源基准源,那么通过数控实现DAC0832的输出电压为固定值,那么随着控制字的改变,参考电压VREF也在改变,从而实现输出Uo的可控。
希望得到正确的指导!

网友B:
15v输入高压保护

网友C:
0.0

利康搬家公司

http://www.xinleihuafang.com/

网友D(2012-11-15):
电路中为什么要用OP07啊求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