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时钟问题

楼主(2012-02-20):
通过看资料,了解到msp430有三个时钟源:外接低频,外接高频,内部RC,问题如下:

1.也就是是说,430不接外部晶振也能工作了?
2.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人说,在低频接32.768Khz的晶振,可以通过分频得到1—16M的震荡频率,分频不是频率降低了吗,怎么越分越高了?
3.我想用定时器A定时5分钟,不知道时钟周期怎么设置,因为她那么强大,又是smlk,mlk,amlk的,谁能帮帮我?
先谢谢大侠们了。

楼主:
顶一下,哪位大哥能给写一个void init_clock();//设置MLCK,ALCK和SMLCK都是32768Hz的,其中我外接晶振就是32768Hz的晶振

网友A:
1、可以
2、是FLL倍频
3、MLCK,ALCK和SMLCK都是32768Hz,这个你看手册设置,5分钟比较长,需要定义一个变量,如32768Hz作为定时器时钟,16位定时器每2秒溢出一次,变量加1加到150就是300秒。

网友B:
1.可以
2.同4楼,提醒一下PLL是锁相环,所以楼主要搞清楚人家是倍频还是分频,不过一般小单片机没有锁相环(430我没用过)
3.只有自己看手册,4楼的方法叫软件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