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一个固定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2-02-20):
我的工作电压是5~12V。如何控制其工作在10~12V。当输入低于10V的时候,电路不工作

网友A:
比较器做个开关

楼主:
只有一个输入电源,用比较器的话?如何给定一个固定不变的10V参考电压呢?

网友B:
先说清楚你的电路结构和功能。

网友C:
要看电路结构啊!!!上个图看看!!用比较器加mosfet可以的!!!

网友D:
只有一个输入电源,用比较器的话?如何给定一个固定不变的10V参考电压呢?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参考电压非要10V呢?实际上只要是固定的就可以啊,比如2.5V,3.6V都可以啊?将需要检测的电压串联分压后与参考电压比较啊。

网友E:
电阻分压得到10V,后边加个射随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这个要多大功率射随

网友G:
不是功率问题,显然电阻分压接射随不行

网友H:
用稳压管是不能实现的

网友A:
电阻分压取样   稳压管做基准    用个比较器 推MOS   不久OK了么   这么难:L

网友I:
稳压管怎么补能实现? 看楼主的电源以及负载的要求了。

网友B:
楼主还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时就回答那叫做瞎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