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进行DCM仿真?

楼主(2012-02-20):
ISE V13.2不支持DCM仿真吗?

楼主:
经过更改DCM生成过程后,在ISIM中可以仿真了,不过倍频输出那几个端口一直为低电平.
LOCK有变高到低过程.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解决了.

网友A:
什么原因?

网友B:
已经找到原因解决了.
引用 楼主:
什么原因,给你说明一下。

楼主:
答:复位脉冲宽度须大于3*周期。

网友B:
支持你。喜欢这种方式。
把答案告诉兄弟们。

网友C:
LZ做后防了吗?
后防问题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