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上用的功率电感发热量过大,不知何故

楼主(2012-02-20):
小弟用APW7080做了一个5~26V输入,5V/1A输出的电源,输出端功率电感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发热量很大,不知如何是好,请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A:
贴PCB图
芯片和电感都会发热

楼主:
是不是电感阻抗太大呢,PCB基本按照datasheet来的

网友B:
电感量是不是小了点,DCM模式峰值电流比较大

网友C:
可能原因:
1、电感量太小,或磁芯饱和了
2、电感的使用频率过高,换材料好一点的试试

网友D:
刚开始看成33uH了,刚看出来是3.3uH....

我看你PCB电感位置,33uH2A的电感哪有这么小的
这芯片380K的频率,你用3.3uH的电感,不饱和不发热才怪

楼主:
那该用多大的电感呢

网友E:
电感量需要根据输入电压、输出电流、还有频率计算出来的!没有具体的参数,没法说啊!

网友F:
电感的磁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