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板子怎么是透明的?帮忙看下问题在哪里。

楼主(2012-02-20):
帮新手看下,板子很简单,双面板,走线大部分都在顶层,只有一条线在底层,整个板子只有一个过孔。为什么我在3D视图下,看板子的正面也能看见底层的那根走线呢,在底层看也能看见顶层的走线,怎么板子是透明的吗。这个是怎么回事儿。懂得的朋友帮我看下。,主要以前我没发现这个现象。底层的那根走线我已经用黄圈圈住了。我的软件是AD09

网友A:
你这个电阻换个方向,就单面走线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覆铜之后是这个效果。看着好像板子是透明的似的。

网友B:
你见过有别人设计的PCB用AD09看3D看不到线吗,如果没有,那设计软件就是这样设计的,接受就好了

网友C:
你的板子好高级~~

楼主:
你见过有别人设计的PCB用AD09看3D看不到线吗,如果没有,那设计软件就是这样设计的,接受就好了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经搞定,板子本身没有问题,只是预览模式的问题。: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