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30V-60V 输入 ,5V-2A 输出电源方案

楼主(2012-02-20):
我想做个DC30V-60V 输入 ,5V-2A 输出 的开环反激开关电源,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案?
想法是输出电压能用单片机做个简单的调节就行,精度不高。要尺寸小,要带12路5V/2A输出。 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请高人指教一二,万分感谢!

楼主:
带12路 5V/2A 输出,隔离的。 反激开环,最简电路的那种,效率上不去,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请指教一下。
按电路书上搭的最简反激拓扑图。

网友A:
需要电源IC可以找我哈!

受到警告 6

网友A:
在为电源IC被击穿发愁吗?是在为电源IC的高烧头疼吗?现在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了,联系我吧,只要比各种山寨高一点点的价格,仅仅是一点,我就能为您换上一颗强劲的电源IC!联系电话:13760162102 联系人:杨先生(AME,AXElite一级总代理!)

网友B:
12路1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