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可以是透明的?是我的设置问题吗?

楼主(2012-02-20):
画了板子发现3D视图是板子是透明的,怎么回事儿,软件为AD9,这是怎么回事儿。是我设置问题吗。

网友A:
3D效果嘛,当然是这样,不然反而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发现问题了,当时我看的时候预览模式是 No Saved,貌似是这个原因,后来我有点了点发现换成其他模式就好了。

网友A:
就是3D背景的问题,这不是无所谓的事情吗?

网友B:
如果不铺铜,玻纤板实际上就是透的

像有些人习惯把多层板一个角所有层挖空,在各层依次不重叠放上1、2、3、4、5、6、7、8
让人一看:噢,8层板啊,质量好

网友C:
protel的3D,真是不好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哪个软件的3D效果好看点,比较切合实际,我只用过protel,pads也下载了,还不会用,还没来得及学习。

网友B:
3d效果?用a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