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7在调试USB时出现下面的错误

楼主(2012-02-20):
STM32f207在调试USB时出现下面的错误
.\Obj\Memory.axf: Error: L9937E: RL-ARM is not allowed with this license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好像你没有使用这个软件的授权。

楼主:
我用的是keil4.22  用注册机**了 以前的程序都可以用 前两天还编译下载过GPIO的程序

网友B:
估计你这个注册机没有全部**

楼主:
能给个注册机吗  谢谢 邮箱qlm1006@163.com

网友C:
哪位大侠有注册机

楼主:
给个邮箱 我给你发

楼主:
注册机.rar (16.37 KB, 下载次数: 351) 注册机

楼主:
我不用这个注册机的话 反而编译能通过 **了以后就编译不了 出现上面的错误 很不理解

网友D(2012-03-29):
将KEIL装在c盘 c:/keil目录下,就不会出现那种错误了

网友E(2013-02-20):
少了一个注册码!再次使用注册机,选择ARM后,在下面选择版本里选择 Real-Time OS再生成一个注册码,将这个注册码添加到Keil中**即可!

网友F(2015-01-13):
谢谢楼上的,照着说明解决了

网友G(2015-04-28):
少了一个注册码!再次使用注册机,选择ARM后,在下面选择版本里选择 Real-Time OS再生成一个注册码,将这个注册码添加到Keil中**即可!

用这个方法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H(2015-06-27):
引用 网友E:
少了一个注册码!再次使用注册机,选择ARM后,在下面选择版本里选择 Real-Time OS再生成一个注册码,将这个 ...

这位兄弟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