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全波整流电路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2-20):
Vi>0时,运放1输出为正,D1反偏不起作用,运放组合就成为一个同相放大器,输出信号就与输入成正比,Vo=Vi*(R2+R3)/R4

网友B:
楼上很积极
mark

网友C:
我算了下 似乎应该这样Vo=Vi*(R2+R3+R4)/R4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谢谢分析。

楼主:
我有仿真的参数 R1,R2,R3都是10K R4是1500K的时候会出现近似的精密全波整流结果 按着个推算应该是4楼的结果,但是这个式子是怎么推导出来的呢 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的确,是4楼的公式。
推算方法:
D1反偏开路,两个运放的-输入电流可以忽略,R4的电压等于Vi,所以R4的电流就是Vi/R4,这也是R2、R3的电流,所以R2和R3的共同电压就是(R2+R3)*Vi/R4,再加上输入电压Vi,总的输出电压就是Vo=Vi*(R2+R3)/R4+Vi = Vi*(R2+R3+R4)/R4

楼主:
谢谢lymex和 fuzengyue的分析 我现在明白了

网友C:
2楼分析的很对 写公式的时候可能漏了个R4 我是根据2楼的分析的算了下

网友E:
看了大家的讲解正半周明白了 ~~
尝试分析下负半轴,我卡住了!!

求解啊:我的分析哪里出了问题
当Ui<0,D1导通,D2截止
R4电流Ui/R4,方向向右
此电流又为R3电流,
但D2截止,得知右边运放两输入端电压为0
问题就来了
R3右端电压若等于0,左端小于0,便不可能有电流从左往右流过啊!!!

网友E:
算了   估计大家看不到我的疑问了  我再开一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当Ui<0的时候R4可以不用去管他,第一个运放就是一个电压跟随器,第二个运放是一个反向比例电路,Ui=-(R2/R3)Uo 如果R2 R3相等 就是精密整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