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107内部温度传感器疑难

楼主(2012-02-20):
ADC的VREF+为外部2.5V;当前温度为21度(温度计显示),但107的温度传感器AD转换结果为0X912(即十进制2322),换算成电压为2322*2.5/4095=1.4176V。比25度的典型值1.43V还低,这似乎与书上描述不符!
ADC相关参数:时钟为12MHZ(即72MHZ/6),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每秒采样50次。

    请教各位大侠,不知我在使用温度传感器是否犯了什么错误呢?
    谢谢!

网友A:
ADC的VREF+为外部2.5V;当前温度为21度(温度计显示),但107的温度传感器AD转换结果为0X912(即十进制2322),换算成电压为2322*2.5/4095=1.4176V。比25度的典型值1.43V还低,这似乎与书上描述不符!
ADC相关参数: ...
引用 楼主:

只要不比25度时的最小值低,就属于正常:

请注意:最好不要用内部的温度传感器做绝对温度值的测量。它的用途是做温度相对变化的测量指示。

楼主:
非常感谢香水城版主的解答!在未定此两值的情况下,也难求温度相对变化的大概值。

不过,107片内温度传感器温度计算公式有两个参数:V25、Avg_Slope。此两参数都存在一个取值范围,也就相当于两个变量,不同芯片有不同取值。因此就算“用途是做温度相对变化的测量指示”,在未定此两值的情况下,也难求温度相对变化的大概值。

期待香水城版主及各位大侠的答疑!

其实我也就想用片内温度传感器测测大概的温度而已,误差为2、3度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