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310电路图求助

楼主(2012-02-20):
那位能提供一份MSP430F5310的外围电路的原理图,主要是时钟,复位,JATA口的接法的原理图

网友A:
这几天刚好也在用5310的片子,这是我画的最小系统电路,用JYB-FET430PIF仿真器下程序时可以擦出Flash,但是烧程序总出错,恳请各位高手指点是最小系统的问题还是仿真器的问题?qq:462629051

网友B:
回复 网友A:

RST脚可以不用上拉,内部有的。

换个仿真器烧一下试试,速度不要太快

网友C:
Vcc和GND上的电容总加了吧,原理图上是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