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用运放做的输入0-2V输出-10-+10V电路

楼主(2012-02-20):
如下图:

DAOUT1为输入:0-2V
out_con为输出:-10-+10V
想在U31的2脚加一个1V的偏移来实现,不知这个想法对不?
现在现象是:U31的2脚调成1V,我在1V输入时,输出可调成0,2V输入时输出为10V,但0V输入时输出却为-8V,不知哪里不对,请高手指点!谢谢!图中电阻参数已变,实际与图上不一致。

网友A:
2脚加1V偏移有问题,那样就是以1V为地了,所以放大倍数被调节到9的时候,输入1V输出就是1+9=10V。
然而,输入-1V时,输出就是1+(-9)=8V了。

解决的办法,可以做加法器,即在运放3脚加入偏移(-1V)。

楼主:
谢楼上,那也就是说不在2脚上做**,改在输入的3脚上?而2脚的接法恢复到只将R69电阻接地接法,我试试,谢谢!

楼主:
改了下,还是不对,如下图,不知是哪儿不对

上图中U32的6脚输出-1V,但U31的3脚输入0V,输出仍达不到效果。

网友:
这个题目不难的啊  !!!!!!

如果是我来做  我会使用下面的图
把运放的同相输入确定在1V的参考电压 , 运放了反相放大,倍数是-10倍
1 . 当输入是0V的时候
    0V - 1V的参考电压 × -10倍 = 输出10V
2 . 当输入是1V的时候
    1V - 1V的参考电压 × -10倍 = 输出0V
3 . 当输入是2V的时候
    2V - 1V的参考电压 × -10倍 = 输出-10V
如果要求
0V输入对应输出-10V
2V输入对应输出10V
那么就加上后面的反相电路
另外1V的参考电压使用固定电阻分压+电位器得到

网友B:
我画了一个电路,但不知道如何把图贴上来

网友B:
R 4=10K

R3,R4可以不要,第3脚直接接0.5V也可以。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图没问题。你的-15V分压电路按照图上的元件值出不来-1V啊?一定是改了。这样的电路少用电位器。把U32的6脚调到-1V,不是U31的3脚输入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