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项目遇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2-20):
目前用的电源是220v/12v变压器---4个二极管----7805,电路板、程序都已调通,但那个变压器的体积太大(主要是太高,有4cm),模具盒子的内部高才3cm,问了变压器的供货商,即使220v/6v,3W的变压器高都有3cm。
       我是才开始工作的,对器件很不熟悉,向大家请教一下,有没有体积小一点的电源实现方案呢。(输入220V AC,输出5V/200mA DC)。
       对了,笔记本电源那样的厚度是怎样实现的呢?谢谢啦!

网友A:
输出1W,不算很高,3VA的变压器高度3cm以下很多,我就有两个,很扁的那种,蓝色,进口品牌。
笔记本的电源一般都是开关的,不是用常规的电源变压器。

网友B:
跑地摊上买个手机充电器,砸了装到你的板子上

网友C:
变压器明显不适合了,效率低发热大。建议用开关电源可以拆个手机充电器仿下。

网友D:
跑地摊上买个手机充电器,砸了装到你的板子上
引用 网友B:

呵呵,之前公司这么干过

网友E:
哈哈!有时候老土的办法解决大问题。

网友F:
用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你那个是工频的变压器。体积当然大了。

网友G:
开关电源效率高多了
变压器也可以做得很薄的。1、2cm厚的很多啊
还有一种压电变压器,厚度几个mm而已

网友H:
当然是用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