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的噪声抑制能力

楼主(2012-02-20):
(无正文)

网友A:
LT1529的低频噪声抑制能力是相当不错的,Ripple Rejection在高频下都有下降,但仍然会有作用。如果输出的噪声与输入的一样,检查一下测试方法、布线的合理性。
不知道你的开关电源频率是多少,LDO后面接了什么电容,这些也都会对噪声抑制起不同的作用。

楼主:
2# lymex 开关电源的频率为330Khz,但是我用示波器的fft,查看开关电源的频谱,并没有发现比较明显的谐波分量。LT1529后端的电容是100uF的钽电容。基本是按典型应用设计的。输入电压有点大是12V。

网友A:
330kHz很高了,可以在LT1529的输入和输出分别加10uF瓷介质无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