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C-DC模块输出1.0V,但是接上负载后,电压没有了

楼主(2012-02-20):
各位好:
     我用的DC-DC模块Vin=12V,Vout=1.0V,空载是输出1.0V,后面接3路给同一个CPU供电,但是接其中两路可以,另外一路只要接上,DCDC输出就为0,而且这路对地不短路,阻值为22Ω,我另找了一块原理图一模一样的电路板外接到这块板子上,DCDC输出的1.0V则正常,哪位大侠能帮忙分析下问题?感激不尽。

网友A:
电阻的问题吧。http://bbs.21**/64178.html
这里边有,去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我找出问题的所在了,是后面的去耦电容太多了,去掉一些就好了。

网友A:
http://bbs.21**/哈哈~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去那问~

网友B:
正好遇到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
可以吧你的电路图发过来吗?72914464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