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ub输出口的集线器里面用到的PTC如何选择

楼主(2012-02-20):
usb hub四口输出的集线器里面用到的PTC如何选择?比如电流如何选择,请大虾帮忙下.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知道的告诉小弟一下啊.

网友A:
太泛泛了,首先去问问HUB芯片厂家有没有这类设计建议,如果没有,自己去找芯片。不见得别人加个PTC的电路就是最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