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面试的几道小题

楼主(2012-02-20):
昨天C++面试的几道小题,看你自己能答好几道?
1. 讲一讲STL中用到了哪些你感兴趣的设计模式?
2. auto_ptr是如何保证资源的释放?析构是如何在异常发生的情况下依然保证资源的释放?
3. 结构化异常的实现原理?
4. 左值与右值的区别,举例说明?
5. 用win32汇编描述函数的调用过程?
6. C++最新标准中,你感兴趣的地方是什么,用过什么特性?
7. 讨论模板定义声明分离式编译,支持这种特性的编译器?

网友A:
1, 克隆模式
2, auto_ptr不记录引用计数, 拷贝构造/赋值都会使原auto_ptr失效, 而将资源转移到新的auto_ptr中. 与之对比的就是shared_ptr, 通过使用一个int的句柄保证多个shared_ptr持有同一资源的计数. 当然, 这些玩意都不是线程安全的, 使用慎重.
3, 没接触过.
4, 左值就是临时变量, 它们不能被赋值, 但不能赋值的不一定是左值, 比如const修饰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