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ring的问题

楼主(2012-02-20):
目的:我想做一个通讯录,把同学的名字和QQ号存进去,然后输入姓名就可以找到他的QQ号
自己写的代码:
#include<iostream>
#include<string>
using namespace std;
string name[36],num[36];
name[0]="xxx";num[0]="12345678";
. .
. .
. .
name[35]="xxx";num[35]="87654321";
int main()
{
  void search(string find_name);
  string find_name;
  cout<<"*欢迎查询二班同学QQ号*"<<endl;
  cout<<"请输入同学姓名:"<<endl;
  cin>>find_name;
  search(find_name);
  cout<<endl<<"谢谢使用"<<endl;
  return 0;
}
void search(string find_name)
{
  int i;
  bool flag=false;
  for(i=0;i<36;i++)
  {
  if(name [i]==find_name)
  cout<<name[i]<<"的QQ号为:"<<num[i]<<endl;
  flag=true;
  break;
  }
  if(flag==false)cout<<"对不起,该人不是本班学生。"<<endl;
}
然后从第五行开始编译错误
error:expected constructor,destructor,or type conversion before'='token
于是自己又试了一个代码

#include<iostream>
#include<string>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string a[2];
  a[0]="你好";
  a[1]="123";
  cout<<a[0]<<a[1]<<endl;
  return 0;
}
编译运行都正常
请问,第一个代码哪里出了问题啊,是和全局变量有关系吗

网友A:
全局变量可以在定义时赋值,但不能够把定义后赋值的语句放在函数外。